[FPGA] FPGA输入3.3V高电平信号,但示波器测试只有1V或2V

楼主(2014-04-16):
我用DSP 28335 输出6路定频PWM波给FPGA(ALTERA),分别 用示波器测试FPGA的6个输入引脚,只有4路波形频率以及幅值正确,另有两路PWM波频率正确,但是幅值却被拉低了,拉低值一个是1V,一个是2.2V.单独测DSP的六路PWM输出是正确的,只要连接FPGA,DSP输出波形就有两路幅值被拉低了!请各位大神们告诉我这是FPGA输入引脚被烧坏了吗?

楼主:
没有高人指路吗???还是我的问题比较模糊,那就再详细点:我在FPGA的管脚配置中已经分别尝试将IO口定义为开漏输出(外部我加了10K上拉到3.3V)若上拉输出以及默认输出,但DSP检测到的信号始终没有改变,用示波器测量始终保持高电平。。。在线等诸位高人指路啊!!

网友A:
FPGA引脚没有配置拉高吧,

网友B:
你使用一个上电阻试试

网友B:
选择的是3.3TTL吗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的提醒,我的问题暂时解决了,至少没有影响产品的生产。由于生产时间太紧,我临时换用了别的IO,就可以了,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调试过程中我也发现还有其他IO也是不能输出高电平,还在继续摸索中,至少小弟我现在有时间来慢慢探索了。
我在IO分配中分别尝试了:开漏输出+外部上拉10K电阻,若上拉输出+外部上拉电阻,以及外部加10K下来电阻,且直接配置成默认的输出模式,外部不加上拉电阻都不行!

楼主:
再给大家详细叙述下我的硬件平台:我用的FPGA是比较老的且相对便宜的ALTERA/旋风I片子:EP1C12Q240I7  上面有一部分IO之前是预留未用的且均被我配置成了三态输入模式,本次由于产品改进需要在增加一些IO,于是我理所当然的随便增加了几个,但后来上电,烧写代码后发现DSP输出到FPGA新增的IO时,信号的频率正常就幅值变小了,正常的话应该是3.3V的方波脉冲,但有两路示波器测量发现高电平时只有1V左右,还有一路高电平只有2.02V左右。这就纳闷了。

我于是将连接FPGA的走线割断测DSP得输出,PWM波形又正确。然后再单独对FPGA的IO口写1,却没有任何输出!没办法我就查看FPGA的IO口配置并和其他几路正常的配置对比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最后我就尝试将之前用于控制发光二极管的IO引脚手工跳了一根线到DSP就暂时解决了。但根本问题还没找到,希望接下来能有诸位大侠的好建议出现,小弟先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一个上电阻试试

我已经尝试了在外部加10K上拉电阻,然后将IO口配置成开漏输出以及若上拉输出,默认输出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的是3.3TTL吗

我在所有的IO配置中选择的都是3.3-V LVTTL

楼主:
终于解决问题了。。谢谢诸位的指教!结贴!

网友C:
设置成输入脚,不要设置成输出脚。

网友D(2014-05-26):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楼主,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之前遇到过,以为是那个管脚坏了。。。

网友F(2014-07-01):
LZ不厚道,问题解决了,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G(2014-12-24):
你丫真不厚道,一堆人帮你出主意,问题解决了都不分享一下,什么玩意儿

网友H:
道德败坏!…记住他:下次出现、大家围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