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神指点:用H桥做了一个灯丝驱动电压

楼主(2014-04-16):
求大神指点:用H桥做了一个灯丝驱动电压 6Vac ,即H桥中A点电压波形最大值9.4V,最小值3.4V,但是灯丝接进去后由于电流稍大,用来钳位的二极管发热严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呀

网友A:
这种驱动灯丝不熟悉,可加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把死区时间加大。等效于把导通的占空比给减小,一般来说输出功率会减小,二极管温度会下降

网友C:
5819换SS34
另外 交流的 你串二极管?

网友D:
你的二极管不叫钳位二极管。请搞清楚“钳位”的定义。
你只是利用了二极管导通压降,把12V电压降到6V。
解决办法就是用Buck电路做个降压电路。

网友E:
3楼的办法最简单,完全可以去掉那些二极管而保持灯丝功率不变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网友F: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G:
D类放大器+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