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不能读取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6):
读取什么数据?

楼主:
就是下载程序之后,连接外接电路,外接电路没有任何的反应。程序设置和IO口都对应,不知道为什么,最小系统是我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什么数据?

就是下载程序之后,连接外接电路,外接电路没有任何的反应。程序设置和IO口都对应,不知道为什么,最小系统是我自己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下载程序之后,连接外接电路,外接电路没有任何的反应。程序设置和IO口都对应,不知道为什么,最小系 ...

MCU没有工作,最小系统有问题...

网友C:
嗯,最好先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在硬件没问题的情况才可以去调试程序。

网友D:
可以下载,代表最小系统正常。多数是外部电路不正常,跑个流水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载,代表最小系统正常。多数是外部电路不正常,跑个流水灯试试。。。
...

多谢提醒,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没有工作,最小系统有问题...

可以下载程序,说明最小系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E(点评):
错!我用过c8051f310 可以下载程序。但不能运行,检测后发现接晶体的两个脚被锡短路了。随不能运行,但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下载程序,说明最小系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

可以下载,只能说明下载电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只能说明下载电路没问题...

我写的程序是用P0口控制小灯,P0口是开漏的,跟这个有关系没?

网友F:
下载可以就可以工作吗
这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可以就可以工作吗
这什么逻辑

也就是说外围电路有问题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外围电路有问题对吗?

贴上你的实物原理图吧...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外围电路有问题对吗?

程序,硬件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开漏那里的问题啊,外部没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开漏那里的问题啊,外部没有上拉?

我是用三极管放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硬件都可能有问题

我试试其他IO口,看看是不是开漏的问题。

楼主:
上图给各位看看,看看有什么错么。。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我换了IO口,可以使用。我估计是那个P0口开漏的问题。各位大神,开漏怎么解决呀。

网友H:
图是没问题,其他电路呢?建议接一个led做测试。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你用的是AT89C51还是 STC 的芯片... 两者下载程序方法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AT89C51还是 STC 的芯片... 两者下载程序方法是不同的...

STC的。下载我知道。谢谢提醒。

网友I:
先试试一个LED灯能不能动作

网友J:
P0输出加上拉。

网友K:
先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L:
开漏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一定要加上拉。

网友M:
可以下载,CPU上电正常, 无法工作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或者晶振不起振

网友N:
很可能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前一阵子弄旋转时钟硬件的时候也遇到无法下载 和下载完没反应的问题 后来仔细检查了电路才发现自己焊接的到处都是问题  你多检查一下

网友O:
复位电路那中间那里是链接的吧?另外你输出之后你看一下IO电平变化没?另外51P0口必须上拉才能使用

网友P:
本来就不能读

网友Q:
晶振别焊的太远 ,不然不起振,用最简单的点亮LED实验来试一下

网友R:
也许外界电路有问题  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S(2014-07-31):
引用 楼主:
我换了IO口,可以使用。我估计是那个P0口开漏的问题。各位大神,开漏怎么解决呀。 ...

P0口驱动的话 要上拉电阻  或者初始化时候把端口配置为强推挽模式。
我现在的习惯是 无论是哪个端口 如果作为驱动端口 我都会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T:
c4=22uf;r2=10k

网友U:
如果选用PO口夺流水灯电路建议接线方式选用共阳方式,好多初学者都不注意P0口接够,从而导致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