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求助!LPC2103对UART口的操作上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我现在在LPC2103上编程时,对于这个芯片的UART口理解不深,现在想写一个单纯的利用中断接收电脑下发的信息。然后再回发回来。
可是参照例程里好多的都用了FIFO。我现在不想用。不开启FIFO又没有反应。弄得我头大得不行。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片子,但UART还是很好调试的吧
对照芯片手册,慢慢单步吧,查看寄存器是否符合设置说明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片子,但UART还是很好调试的吧
对照芯片手册,慢慢单步吧,查看寄存器是否符合设置说明等 ...

你知道LPC2103,在J-link V8下载后,在不断开J-link V8情况下可以运行程序,但是断电在上电就不能跑了。好像没有下载进入内部Flash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LPC2103,在J-link V8下载后,在不断开J-link V8情况下可以运行程序,但是断电在上电就不能跑了。 ...

晕倒,自己怎么操作的也不知道?
用的KEIL?
看连接地址吧,是在SRAM里,还是在FLASH地址里
断电或复位不能继续仿真的,估计就是在SRAM里调试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不是那个原因。这个的原因是J-link连着板子导致板子的管脚状态不稳定。所以没成功。只要把J-link线拔出就好了。其实程序已经成功烧写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自己怎么操作的也不知道?
用的KEIL?
看连接地址吧,是在SRAM里,还是在FLASH地址里

我已经解决了。。。。。。。。。不是那个原因。这个的原因是J-link连着板子导致板子的管脚状态不稳定。所以没成功。只要把J-link线拔出就好了。其实程序已经成功烧写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不是那个原因。这个的原因是J-link连着板子导致板子的管脚状态不稳定。 ...

第一次听说会有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