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默默闯荡!

楼主(2014-04-16):
    其实我不仅仅是一个菜鸟,还是一个小傻子...
    在小学到初中那段时间,我一直是全校前三名,也考上了重点高中。
    后来高中不知怎么无心学习,考了个二本的分数,又被北京的一个大专录取了。
    我没选择复读,就去上了大专。
    大专期间,我能感觉自己的堕落,一下子没人管了,我还不懂自我管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像陷入泥沼,无力自拔,稀里糊涂的毕了业。
    现在我进了一家仪表企业做技术员,我对自己的近期规划就是做仪表研发工程师。
    我目前的水平就是学了电路基础、模电基础、数电基础,会使用Protel99SE和Multisim,有C语言基础,也跟着STC89C52开发板的教程学习过,但还是感觉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是只知皮毛。
    我在的制造部门没什么人懂技术开发,所以来到这里,希望能得道前辈的指点,晚辈不胜感激!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勉乎哉!

楼主:
请让我先从一个具体项目开始吧:信号变送器
    1.采用STC89C52单片机;
    2.24V直流电源供电;
    3.采集测速编码器和称重传感器的信号;
    4.使用RS485通信将信号处理后传送给控制器;
目前我正在研究信号变送器的电源部分,它的电路连接下图所示,画的肯定有问题,我也有几个疑问希望得道大家的解答,先行谢过!

我的问题是:
1.24V直流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桥式整流,是因为夹杂交流成分么?
2.能大概简介下每个元器件的作用么?
3.这些集成模块的知识应该看什么书啊?

网友A:
1.这样的设计为了能兼容交流输入
2.每个器件的作用建议先查一下它的规格书http://www.alldatasheet.com
3.同2

1.不仅兼容交流输入,还不怕24V正负反接

网友A:
经验来看,图中SDT3021应该是稳压芯片,后面两个是隔离电源模块(一个长方形黑疙瘩)

类似于TVS管和压敏电阻糸列,是限压用的,还是为了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来看,图中SDT3021应该是稳压芯片,后面两个是隔离电源模块(一个长方形黑疙瘩) ...

谢谢您的解答!
我查过芯片手册,
SDT3021是三端平衡对称瞬态过电压保护器,
YND5-24S05是输入24V输出5V,
我现在不明白那两个电感和电容的作用与接法...

网友B:
1. 整流桥的作用可能有两个,一是兼容交流输入;二是24V直流不用考虑正负,随便接。

对于电感电容的作用,当然是LC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啊

版主,我可以加入你的群么?
我也准备学MSP430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可以加入你的群么?
我也准备学MSP430单片机!

非常欢迎!:lol

网友D:
上面基本都回答得差不多了,我就不献丑了。

同是菜鸟,努力共勉!

楼主:
好开森,被编辑推荐了!
快把整块板子抄完了,
到时发上来,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常欢迎!

同求啊。。忘记给你留信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求啊。。忘记给你留信息了。。

加群就行。我QQ不在线的时候其他管理员会通过验证的~~:handshake

网友F:
你在抄板子?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学活电路、模电、数电、应该很容易知道,桥式电路的作用,电容电感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抄板子?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学活电路、模电、数电、应该很容易知道,桥式电路的作用,电容电感的 ...

我有点搞不清楚那两个电感电容的连接...
应该怎么分布才能更直观一点呢

网友G:
善意的提醒:
1、桥式整流电路在交流电路起到整流效果,直流可以保证你输入电源防止插反(即:电源插反可以正常工作)。
2、桥式整流电路和放电管参数需按照输入电压值峰值进行设计,有时计算时会会将峰值乘以1.2或者1.5
3、电感和电容起到LC滤波效果,原理图中L和C的布防有点不理解?计算公式:f=1/[2PI(L1+L1)*(C1+C2)]?
4、原理图标示不清,当期原理图你了解可能不会出错误,时间久了,你就自己看不懂了。
   举例:YND5-24S05在输出端标示的话,建议:VDD_5    这样你查看原理图时就可以知道输出端为5V电压,这个对测试很重要,你不能一天逼着测试人员去看手册吧。
以上是个人一点见解。谢谢。

不错,理念很对,要有可读性,设计电路也一样,一看原理图就知道,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或这个模块功能,还有多用层次图设计,不要一锅饭似的画在一张A2纸.

楼主:
这样画是否看起来功能更清楚了点?
L2和470μ的铝电解电容构成LC滤波的话,L1和0.1μ微码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感觉好无力啊,看书的话也明白,怎么凑到一块就不懂了啊?

网友F:
电感 电容 的基本特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善意的提醒:
1、桥式整流电路在交流电路起到整流效果,直流可以保证你输入电源防止插反(即:电源插反可以 ...

回答得很好,给你个赞。正解

网友I:
循序渐进!!!

网友J:
给你顶一个

网友K:
出社会了 才是真正的开始学习的时候 有个好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让我先从一个具体项目开始吧:信号变送器
    1.采用STC89C52单片机;
    2.24V直流电源供电;

信号变送器的环境是远程输送,线上会感受到雷击感应或其他感应电压,导致电源极性相反,或人为反接导致损坏,是起保护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这样的设计为了能兼容交流输入
2.每个器件的作用建议先查一下它的规格书http://www.alldatasheet.com
3. ...

第一条不是为了交流电源,因为没有电源电容.没有那个电源电路先经过电感滤波再进入滤波电容的,因为电感上流的是低频电流,而不是负载电流,说到底都是为了EMC,雷击浪涌设计的.

网友M:
一个人捣腾挺累,设计也是需要环境的 ,在讨论中不断升华

网友N:
额。。。同菜鸟

网友O:
我也是菜鸟诶

网友P:
我也差不多,一直在闯荡,对前途很迷茫,希望各位前辈能指教

网友Q:
加油,同是菜鸟的顶

网友R:
楼主的经历和我很像,只是地域不同,共勉。
现在我已经工作,和电子有关,但关系不大,所以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尽快转行

网友S:
相互勉励,加油

网友T:
电子行业菜鸟,顶

网友U:
楼主持续更新吧,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V:
学习了,受教了。。。硬件不通呀我,只会软件。。

楼主(2014-05-20):
时间过得真快啊
现在在研究MSP430F149做的一个控制器了
努力呀

网友W: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可以加入你的群么?
我也准备学MSP430单片机!

现在都用 ABOV 单片机了。类似于 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W:
现在都用 ABOV 单片机了。类似于 三星。

据我了解,在我这个城市,
用这款单片机的公司几乎没有啊,
都是用MSP430做些仪表之类的,
所以还是有啥学啥吧...

网友W:
你在哪个城市啊,现在用ABOV的很多了啊。  像MSP430出来的早些,知名度广些吧。 ABOV的价格很好。

网友X:
楼主所提问题无非就是保护、抗干扰使得电源更加稳定罢了!

网友(2014-06-19):
学习了...直流输入加桥式整流... 很少见

网友Y:
我也是个菜鸟,一起学习,你这个菜鸟比我这个强多了

网友Z:
集成模块的知识应该看什么书啊
查集成块手册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