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24V电平转换到3.3有没有经典电路

楼主(2014-04-16):
电平在电缆中传输用的是高电平24V,低电平0,接收端要转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3.3V电压,请问有什么经典电路或者芯片,需要稳定可靠,另外能否在输出端进行V/I转换,在电缆中传输电流?

楼主:
可否使用光耦?

网友A:
数字隔离器也可以

网友A:
比如英飞凌的

网友B:
是不是MBUS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MBUS电平?

不是的,只是传输的比较远.然后自定义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