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打孔!

楼主(2014-04-16):
想做一块板子,无任何电路,只有80*112矩阵型的无金属化过孔,请问用AD和PADS分别怎么操作!

网友A:
用“板框”画啊

网友B:
楼上回答有待商榷。
如果是大于1mm的可以这么做,如果是0.3的孔,你画板框有啥意义,普通钻孔和机械孔的精度也不一样。
无金属化过孔,这个称呼不太合适吧,过孔就是要信号从上走到下,你这一没金属就不叫过孔了呵呵,有点抠字眼。
你的孔有焊盘不?如果有焊盘就直接打孔,然后告诉板厂别做金属化孔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答有待商榷。
如果是大于1mm的可以这么做,如果是0.3的孔,你画板框有啥意义,普通钻孔和机械孔的精 ...

没有焊盘的,AD有选定一个焊盘然后按一定距离排列的功能吗,用PADS,根本没法直接放置过孔。无金属化我的意思就是只是通孔,没有焊盘,没有金属内壁!

网友A:
多大的尺寸啊

网友A:
有必要 要板厂做?
自己CAD 画个,某宝,环氧板 加工,老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