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板中 -将多个封装布局成规则复杂的图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6):
连你用的什么软件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你用的什么软件都没说

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外形,一般的PCB工具不具有这种功能,还是用类似AUTOCAD这种软件画好了输出DXF,然后再导入到PCB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