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这个是STM32作为主机写的模拟IIC的时序图 大神帮帮看看!!

楼主(2014-04-16):
这个是STM32作为主机写的模拟IIC 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时序图 不知对不对 哪位大神帮帮看看

网友A:
做这种活应该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活应该用逻辑分析仪。

可是 没有逻辑分析仪啊 先拿这个对付看看

网友B:
从机的设备地址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的设备地址是多少啊

从机地址设置的是0x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机地址设置的是0x55

如果图片上SDA的第一个下降沿是开始条件的话,这个地址不是0X55,而是0x3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片上SDA的第一个下降沿是开始条件的话,这个地址不是0X55,而是0x3c了 ...

而且也没有AC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片上SDA的第一个下降沿是开始条件的话,这个地址不是0X55,而是0x3c了 ...

0x3c是我发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也没有ACK信号

可以加一下QQ交流吗 我的是690800659 谢谢

网友C:
i2c start,不是要有4.7us的延时吗?
第九个时钟没有出现从机的ack.

我也是这段时间在学习iic...调试出ack的时候天好激动。。

网友C:
start+设备地址(方向位)+等ack+寻址+等ack+数据+等ack...+stop...不要死等,必要时发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 start,不是要有4.7us的延时吗?
第九个时钟没有出现从机的ack.

en 我这个测的时候没连从机 所以没有事正常的 可是我连了从机 好像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rt+设备地址(方向位)+等ack+寻址+等ack+数据+等ack...+stop...不要死等,必要时发stop. ...

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个 还没有调出来 可以加一下QQ吗 交流一下 我的是690800659 谢谢

楼主:
这个是连上从机后测出来的波形 那个地址和数据读的对吗 还有 波形图上有ACK应答信号吗 求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