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RCD吸收电路的二极管使用了1N4007二极管,有什么结果?

楼主(2014-04-16):
RCD部分电路的二极管是FR107,送出去做的料是正品,做回来后发现是引脚小了一圈,即是FR107被掉包了,而后电源有较多部分开机炸机,会不会和这个二极管有关,但是又无奈无法测试这个引脚小一圈的FR107的性能,怀疑是普通管的贴牌东西...电路是很早前前辈抄别人的,没怎么改过电路...多谢解答。

网友A:
开关管和这个续流管被改都可能炸机

网友B:
RCD吸收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使用IN4007这种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D吸收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使用IN4007这种慢管

也就是说,这里用1N4007是没有影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里用1N4007是没有影响了吧

不知道你这电源是多大功率的?小功率电源一般都是用IN4007这样的慢管的,对电路有好处

网友C:
用IN4007这样的慢管的话,电源的效率会比较高点,不过你要看下MOS管的VDS会不会超了。

网友D:
如果用的1N4007,不用看你描述,炸管子是早晚的事。

网友E:
看功率,开关频率,以及变压器漏感值,还有反射电压Vor,输入电压有关,有可能不会坏,有可能会漏感能量累积,炸管子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