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各位帮忙介绍下DC-DC模块

楼主(2014-04-16):
我需要3V和24V的电压,3V电压需要大概300mA电流,24V电压需要1A电流。
我手上只有5、12V电源,如何选择DC-DC模块?DC-DC模块需要再加外围电路吗?
谢谢各位了!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A:
试试Tps76801-adj,应该可以满足3V

网友B:
你是做着玩玩 ?还是设计产品
做着玩玩 某宝 找 12V升24  12V降3V 模块
做产品呢,你得写明:输入是什么?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着玩玩 ?还是设计产品
做着玩玩 某宝 找 12V升24  12V降3V 模块
做产品呢,你得写明:输入是什么? ...

需要做产品,原来想随便弄个模块得了,觉得不太可靠。
我是这样想的,使用12V输入,24输出,5V输入,3V输出这样效率应该会高一点吧。
3V输出大概需要5W左右的功率,24V输出大概需要15W左右吧
我这5V、12V电源都是输出功率能够满足50W的。
请您帮忙看下,怎么设计比较好。非常感谢了

网友B:
需要隔离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