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翰2712的PWM怎么用?

楼主(2014-04-16):
PWM, tc, AN, se, RF

   各位高手,松翰2712的PWM该怎么初始化?我用了下面的程序为什么PWM不工作?
        b0bclr         ftc0enb
        mov            a,#63                // setting PWM duty to 63/255
        b0mov        tc0c,a
        b0mov        tc0r,a
        b0bclr         faload0                // PWM duty rang  0~255
        b0bclr         ftc0out

                                                     // aload  tc0out
                                                     //   0      0    -->  PWM duty rang 0~255
                                                     //   0      1    -->  PWM duty rang 0~63
                                                     //   1      0    -->  PWM duty rang 0~31
                                                     //   1      1    -->  PWM duty rang 0~15

        b0bset        fpwm0out           // Enable PWM0 function

        b0bset        ftc0enb               // Enable Tc0 timer

   请忙指点一下。
   我已经将P0口配置为输出模式。

楼主:
  有没有哪位仁兄用过2712的PWM功能的?能不能给个初始化程序啊!多谢啦!或者告诉我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可以看这颗,支持C平台。引脚兼容的。

数据手册_HR7P167_Datasheet_C V1.0.pdf

网友B:
松翰软件我们可以 为你免费开啊。只要在我们这拿IC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其实我已经咨询了松翰科技公司。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2712的PWM功能要通过仿真板才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