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急急急!!!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建立ARM工程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遇到一个很是棘手的问题,一直很是想不明白。我现在在学习ARM芯片LPC2138,一直以来都是用别人下好的例程来编程开发产品的,最近才发现离开别人的例程后,简直不知道如何创建一个完整的工程文件。我用的开发工具是uVision V4.10软件,建立工程的步骤是知道的,建立的工程截图如下:但是其中只包含启动代码,那么芯片(比如说LPC2138)的头文件哪里可以找到呢?在我没有别人例程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不影响编程呢?谢谢大伙啦!!!!急急急!!!

楼主:
谁能解决呀,小弟在此拜谢啦

网友A:
去NXP的资源文件里找。如果你用过,你的机子里就会有。找到这个文件然后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需要修改的话,拷贝一个副本到你的工程文件夹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NXP的资源文件里找。如果你用过,你的机子里就会有。找到这个文件然后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需要修改的话, ...

但是我之前使用的是ADS软件,现在怎么才能移植到MDK软件中编程呀

网友A:
这个头文件是源文件,ADS中用和MDK中用没区别。COPY到现在的工程文件夹中然后添加到工程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