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se初学者的烦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6):
我用过2天~记得有个方法~百度下~

简易别用99~学别的吧~
cadence或者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2天~记得有个方法~百度下~

简易别用99~学别的吧~

我安装了个AD 6.9  但不晓得怎么回事  我也是按照网上流程安装的 但是那个licence  用了也不行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安装成功   protel99se  我任务那个简单好学 而且我们学校也是使用这个软件制作pcb  哎 现在百度了一下发现windows7  不兼容  啊烦啊  你都用什么软件画pcb  有没有资料什么的 分享一下好不好

网友B:
windows7不兼容99SE.导致不能添加库文件。。。木有办法,换软件学习或者安装XP吧。

网友C:
用XP,那些经典的软件都很听话.:lol

网友D:
我刚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D:
1.进入C\WINDOWS下找到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
2.用记事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
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如果要添加多个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
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
如:
TypeCount=2
Count=4
File0=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File1=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File2=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Intel Databooks.ddb
File3=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Backup of AT89C2051.Lib
其中File3是自制元件库。

3.同样对ADVPCB99SE.INI更改以配置PCB库。
例:
Count=4
File0=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PCB 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Transformers.ddb$OP>$ON>Transformers.lib$ID>25$ATTR>0$E>P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Transistors.ddb$OP>$ON>Transistors.lib$ID>25$ATTR>0$E>P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E:\自写资料\Protel 99 SE\自制元件$RN>元件库.ddb$OP>$ON>PCB.LIB$ID>85$ATTR>0$E>PCBLIB$STF>
注意:file3是自己做的pcb封装库。
路径为:E:\自写资料\Protel 99 SE\自制元件\元件库.ddb\PCB.LIB.根据它原来的那种表达方式来改的。
4.修改后,再打开PROTEL 99SE,OK。(注意每次修改时必须保证protel99se程序是关闭着的,不然你就白改了,因为protel在退出时会修改这两个文件。)
补充:如果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用记事本打开后,修改保持存不了,应该就是相应的文件修改权限没有打开,将修改权限打开后,应该就可以修改并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进入C\WINDOWS下找到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
2.用记事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在[Chan ...

哦  看着挺复杂的 我现在在虚拟机上xp系统上运行了,可以用  就是速度慢了一点点   不过影响不大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