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系列指令MPYH的用法,请高手过来看看

楼主(2014-04-16):
DSP TMSc6000系列的中乘法指令中的MPYH,为什么高16位相乘之后的高16位全部为F??例如:
MPYH .M1 A1,A2,A3
A1=0023 0000H
A2=FFA7 1234H
A3=FFFF F3D5H(-3115)

楼主:
首先谢谢你,但是我还没有看懂有符号相乘的结果的高16位为什么都是f???
请说简单点,看的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但是我还没有看懂有符号相乘的结果的高16位为什么都是f???
请说简单点,看的不太懂 ...

A6里面存的是无符号数
A7里面是有符号数FFA7  是十进制的-89
你可以用电脑的计算器看看    输入-89  用十六进制查看
最高位是符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