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C6747问题

楼主(2014-04-16):
小弟在调试过程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使用仿真器连接板卡,load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以后程序运行异常,连上仿真器并load Symbols以后发现是定义的const数据异常导致。于是我又做了几个实验,重新定义了几个const变量的数据,并烧写到flash后,发现重新定义的这几个数据是正常的,但是无论如何原来有用的const数据始终是全零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懂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再找找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cmd的问题呢?

网友C:
现在没有遇见过,不过同意楼上的观点,赋值?CMD?
楼主有没有做过6747定时器中断啊,有这方面的问题请教哈,我进不了中断,不知道初始化对不对,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59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13%26typeid%3D113

网友D(2014-05-16):
建议百度看下环境变量,应该是cmd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