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28335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4-04-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同一个*.out文件,有时候烧写完成后,软件执行正常,有时候烧写完成后,软件执行异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同样的.OUT不会出问题的吧
确保外部时钟使能等的引脚选择合理

楼主:
后来在烧写时点击reset cpu,问题就解决了。
有个板子点reset时,地址指向3FF9D0,没有像别的板子指向3FF9CE,结果一上电,又报装置过流、直流过压。只有当地址指向3FF9CE时,才执行正常。

问题虽然解决,但是还有以下怀疑:
1、程序重新上电时自动复位程序问题?cmd文件有问题?
2、某个芯片的复位管脚没做处理?
3、flash烧写时正常流程是不是就是烧写完要reset cpu ?
4、会不会还会有跑飞隐患?
5、通信段的程序有问题?通信占用的地址与运行程序会有冲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同样的.OUT不会出问题的吧
确保外部时钟使能等的引脚选择合理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同样的.OUT不会出问题的吧
确保外部时钟使能等的引脚选择合理 ...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有遇到过此种情况,重新烧录后就能正常运行
怀疑跟我做的辅助电源线有关
应该跟GPIO口配置什么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你看看你的JTAG接口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