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摆丝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有谁知道AD9如何设置只显示top solder和top overlay,不要显示信号层,这样方便摆丝印。

网友A:
按L,在层设置界面只勾选这两层。

摆放前建议先在任意一个标号上点右键,筛选后改为全部都是旋转0度,居中朝上,还有同一丝印字体等……然后稍微修改一下个别的就行了

网友A:
摆放底层丝印也比以前爽多了,只需按 V B,就能把底层翻转过来……再按一次V B则重新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L,在层设置界面只勾选这两层。

摆放前建议先在任意一个标号上点右键,筛选后改为全部都是旋转0度,居中 ...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以前的AD9版本就是这样勾选的,但现在这样勾选之后,元器件的焊盘的top overlay就不显示出来了(只有元件的没有显示出来,其他自己加的top overlay还是可以显示的),这应该是要在软件里设置的

网友B:
在manage layer sets菜单下有个nonsignal layers

网友C:
三维视图下修改比较直观

楼主(2014-05-19):
引用 网友B:
在manage layer sets菜单下有个nonsignal layers

不行,我应该这么说吧,我想要一个贴片焊盘只显示Solder,不显示Singner层。

网友D:
Shift+S 单层显示 摆好后 再3D模式看看。
个人经验。

网友E(2017-07-10):
Altium09的PCB界面中选中元器件时怎么选不中丝印标号了?

网友E:
图片发不了,发帖太麻烦,怪不得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