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 错误 cannot find -lgssapi_krb5

楼主(2014-04-16):
API, TI, sap, CAN, lg
(cd .libs && rm -f libsftp.la && ln -s ../libsftp.la libsftp.la)
rm -fr  .libs/libhttp.a .libs/libhttp.la .libs/libhttp.lai .libs/libhttp.so
gcc -shared  .libs/http-neon-method.o .libs/http-proxy.o -Wl,--whole-archive ../imported/neon/.libs/libneon.a -Wl,--no-whole-archive  -Wl,--rpath -Wl,/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gnome-vfs-2.24.1/libgnomevfs/.libs -L/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ootfs/usr/lib -lgmodule-2.0 -lgthread-2.0 -lgconf-2 -ldbus-glib-1 -ldbus-1 -lgobject-2.0 -lglib-2.0 -lz -lxml2 ../libgnomevfs/.libs/libgnomevfs-2.so -lutil -lrt  -pthread -Wl,-soname -Wl,libhttp.so -o .libs/libhttp.so
gcc -shared  .libs/ftp-method.o  -Wl,--rpath -Wl,/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gnome-vfs-2.24.1/libgnomevfs/.libs -L/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ootfs/usr/lib -lgmodule-2.0 -lgthread-2.0 -lgconf-2 -ldbus-glib-1 -ldbus-1 -lgobject-2.0 -lglib-2.0 -lgssapi_krb5 -lkrb5 -lk5crypto -lcom_err ../libgnomevfs/.libs/libgnomevfs-2.so -lutil -lrt  -pthread -Wl,-Bsymbolic-functions -Wl,-soname -Wl,libftp.so -o .libs/libftp.so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lib/gcc/arm-fsl-linux-gnueabi/4.6.2/../../../../arm-fsl-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gssapi_krb5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lib/gcc/arm-fsl-linux-gnueabi/4.6.2/../../../../arm-fsl-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krb5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lib/gcc/arm-fsl-linux-gnueabi/4.6.2/../../../../arm-fsl-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k5crypto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2]: *** [libftp.la] Error 1
make[2]: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rm -fr .libs/libhttp.lax
mkdir .libs/libhttp.lax
rm -fr .libs/libhttp.lax/libneon.a
mkdir .libs/libhttp.lax/libneon.a
(cd .libs/libhttp.lax/libneon.a && ar x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gnome-vfs-2.24.1/modules/../imported/neon/.libs/libneon.a)
ar cru .libs/libhttp.a  http-neon-method.o http-proxy.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redirect.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uri.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compres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request.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basic.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md5.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prop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207.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util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xml.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string.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date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lock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session.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gnomevfs.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auth.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alloc.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xmlreq.o .libs/libhttp.lax/libneon.a/ne_acl.o
arm-linux-ranlib .libs/libhttp.a
rm -fr .libs/libhttp.lax
creating libhttp.la
(cd .libs && rm -f libhttp.la && ln -s ../libhttp.la libhttp.la)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gnome-vfs-2.24.1/modules'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gnome-vfs-2.24.1'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3509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dillo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35091 (%build)
Build time for gnome-vfs: 21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nome-vfs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Wed Apr 16 10:22:09 2014
Ended:   Wed Apr 16 10:22:32 2014
Elapsed: 23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nome-vf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提示缺少
cannot find -lgssapi_krb5
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是哪个?飞思卡尔的还是你自己desig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是哪个?飞思卡尔的还是你自己design的?

公司自己做的板子,是根据 i.MX6 SABRE-SDB 改的。

./ltib -m -distclean
./ltib
/*
选择 use packages in preconfig(Min profile) 没有问题
选择 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 (出错)
*/
漫长的等待之后,就出现上面的编译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自己做的板子,是根据 i.MX6 SABRE-SDB 改的。

./ltib -m -distclean

楼主你好,关于你遇到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删除或者修改以下路径下文件的名称 /usr/bin/krb5-config。你尝试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遇到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删除或者修改以下路径下文件的名称 /usr/bin/krb5-config。你尝 ...

删除后重新编译,问题解决!  谢谢!!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删除后重新编译,问题解决!  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

网友C(2016-09-20):
实验了,确实是,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