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一个关于KE02低电压检测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我只想要电压在降落的时候进入中断,但是我设置完了以后发现上电时也进了中断,这个PMC应该怎么初始化呀?
我的初始化时这样的,如下:
void PMC_Init(void)
{
    enable_irq(INT_LVD_LVW - 16);
    PMC_SPMSC1  |=  PMC_SPMSC1_LVWIE_MASK;
    PMC_SPMSC1  &= ~PMC_SPMSC1_LVDRE_MASK;
    PMC_SPMSC2  &= ~PMC_SPMSC1_LVWV_MASK;
    PMC_SPMSC2  |= PMC_SPMSC1_LVWV(3);
}

网友A:
楼主是想进入什么中断?

网友B:
楼主是想进低电压检测中断。
楼主,你把你的工程代码上传给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