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手求助!STM32与SIM908通讯不了

楼主(2014-04-16):
    最近做毕设要用到STM32和SIM908的GPRS模块,由于是刚接触STM32开发板,所以是边学边码代码,碰到不少问题。我把STM32的串口1连接到电脑,串口2通过RS232和SIM908模块连接。然后在电脑上输入AT指令,通过串口1接收指令转发到串口2上去,但是一直通讯不上。简化程序,直接写死AT指令,就从串口2向模块发送“AT”看能不能返回OK,可还是通讯不上。下面是发送和接收的代码,比较简单。主函数就调用代码,然后打印一下收到的Data。还请做过类似开发的帮忙指点指点,困在这个地方好几天了,不胜感激!
void sendAT(void)
{
        uint8_t data[4] = {'A','T',0x0D,0x0A};
        uint32_t count = 0;

        for(;count < 4;count++)
        {
                USART_SendData(USART2,data[coun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RESET){}
        }
}

void recSIMData(uint8_t* data)
{
        uint32_t count = 0;
        uint8_t key = 0;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RXNE) != RESET)
                {
                        key = (uint8_t)USART2->DR;
                        if(key == '\r')
                                break;
                        else
                                data[count++] = key;
                }
        }
        data[count]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战舰的STM32有和SIM900的例程,不难的

非常感谢,一直在找STM32的教学视频,这个系列的讲得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