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了解阻容降压的没?

楼主(2014-04-16):
阻容降压能不能直接驱动单片机啊??求解答

网友A:
可以,但是不推荐这样搞,不安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小家电 遥控开关类 都是这种电路。以前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出口欧洲

网友C(2015-02-09):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小家电 遥控开关类 都是这种电路。以前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出口欧洲 ...

可以看一下电路吗,最近要用阻容降压做个双电源,用3.3V单片机驱动一个12V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