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S4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4-16):
        我公司有一款电机调速控制器采用了STM8S105S4单片机做为控制芯片,在一批产品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用户现场,控制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发生自动复位的现象,现场的工作电源稳定,其他设备都正常工作,只有我公司的产品发生了复位现象,更换了一台控制器后,仍有该现象,分析可能是受到现场其他设备的电磁干扰。
       想问下,大家在用STM8S105系列芯片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同时也想请教一下大家,STM8S105芯片在pCB布板时,要注意哪些地方,有没有资料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晶振,晶振,晶振,晶振。。。

楼主:
晶振,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就是不用晶振,哈哈

楼主:
不用晶振,呵呵,内部晶振好像精度不够,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同志们,提点一下,如何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谢谢!

网友C:
使用外部晶振校准内部晶振,运行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D(2014-08-19):
PCB的EMC设计与STM8外围设计的问题,导致外部电磁干扰使STM8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