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加密以后无法连接

楼主(2014-04-16):
给28035烧写程序,开始没改秘钥都是1,烧录以后没有问题,后来将秘钥的后四位改成1111,烧录以后DSP就无法连接了,到了在线调试界面软件就卡死,求解?

网友A:
全是1   后四位改成1  密码还都是1是吧
即使加密了  但还是可以在线调试
知道密码也是可以unlock的啊

楼主:
密码后四位是1111,十六进制,已进入仿真界面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1   后四位改成1  密码还都是1是吧
即使加密了  但还是可以在线调试
知道密码也是可以unlock的啊 ...

密码后四位是1111,十六进制,已进入仿真界面就卡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码后四位是1111,十六进制,已进入仿真界面就卡死了

哦  明白啦
锁的时候的密码    按照密码Unlock后应该正常了
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试试能不能烧写
如果能烧写就说明卡不是密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明白啦
锁的时候的密码    按照密码Unlock后应该正常了
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试试能不能烧写 ...

程序不能烧写了,我直接换了个芯片,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不能烧写了,我直接换了个芯片,谢谢版主。。。

使用时候注意    LOCK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