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按键的电路!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6):
Q2只有两种状态,一是饱和导通,二是完全截止。Q2饱和导通时Q1必是饱和导通,Q2完全截止时Q1也完全截止。
考虑两种状态下C1两端电压即可。

网友B:
此电路太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太落后。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