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卡尔曼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各位坛友大家好:
              小弟初玩MPU6050,目前原始数据已经没有问题,可正常读取。但是最近碰到了些问题,就是加速度计数据与陀螺仪数据的融合问题。现将问题罗列如下,望各位坛友指教。
              1、陀螺仪与加速度原始数据融合的目的是什么?
              2、如果说受到震动等外力因素,融合出来的角度还能代表倾角么?
              3、XYZ的加速度与XYZ的陀螺仪应该是如何融合的?分别一一对应吗?

网友A:
1 陀螺仪只关心自转. 加速计只关心自身加速度.
2 两个是不同的物理量.不应该随便融合----这个上面,每个人的看法应该不太一样.主要是如果融合,想要获得什么物理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陀螺仪只关心自转. 加速计只关心自身加速度.
2 两个是不同的物理量.不应该随便融合----这个上面,每个人的 ...

可以融合的额   目前四轴很多都用卡尔曼滤波了 已经
我实际上是要取出他们的角度    一个代表了当前角度  一个代表了当前角速度    二者将多出的部分抵消掉正好是相对于地面的角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融合的额   目前四轴很多都用卡尔曼滤波了 已经
我实际上是要取出他们的角度    一个代表了当前角 ...

这个滤波怎么融合的,如何抵消向下的速度。

网友C:
陀螺仪通过四元数迭代来进行姿态跟踪,加速度计计算俯仰和滚转角,两者进**尔曼滤波。
能出来较准确的姿态角,但是对偏航角无法修正,还要结合电子罗盘确定方向,但是精度很低,受限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通过四元数迭代来进行姿态跟踪,加速度计计算俯仰和滚转角,两者进**尔曼滤波。
能出来较准确的姿 ...

大侠,我目前就是通过四元数计算俯仰和翻滚角度  但是迭代过程中需要耗费好几秒的时间    请教有没有什么缩短迭代时间的算法或者处理办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目前就是通过四元数计算俯仰和翻滚角度  但是迭代过程中需要耗费好几秒的时间    请教有没有什么 ...

怎么可能要好几秒。。。迭代一次代码不超过50行,全部是基本运算 8M的51都能算几百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要好几秒。。。迭代一次代码不超过50行,全部是基本运算 8M的51都能算几百hz ...

实际情况是不止好几秒  要十多秒才能恢复呢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你是说收敛的时间?这个跟配置的参数有关系,具体要拿到工程再看

网友D(2014-05-20):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不止好几秒  要十多秒才能恢复呢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你恢复慢不是说它融合的慢,融合代码就那么几行,你单片机再慢也不会到几秒钟去,你恢复的慢说明你的陀螺仪数据还有问题,它是靠加速度给你调整过来的

网友D:
陀螺仪的数据短期内可靠性极高,但是时间长了误差很大,加速度的数据受震动影响比较大,虽然不太可靠,但时间再长也不会出现误差,所以需要不断的用加速度数据去矫正陀螺仪的数据,也就是所谓的数据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的数据短期内可靠性极高,但是时间长了误差很大,加速度的数据受震动影响比较大,虽然不太可靠,但时 ...

到底应该怎么弄捏,可是初始化也是非常慢的呀!我就怀疑这个四元数迭代时间是不是本身就需要,他处理是不需要什么时间,但是突然换方向他就是逐渐收敛过去,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捏,比如说车向前行驶,车行驶方向上前后的变动是稳定的,可是车突然一拐弯就会出现横滚稳定过程中收敛时间很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底应该怎么弄捏,可是初始化也是非常慢的呀!我就怀疑这个四元数迭代时间是不是本身就需要,他处理是不 ...

你可以到网上搜匿名四轴的开源代码。。我不知道你的姿态融合是怎么写的,你通过什么方式观察姿态角的,原因肯定不会是因为这好几秒钟时间全花在迭代一次姿态上,单片机再慢也不至于此

网友(2014-07-23):
观摩大神们聊天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E:
有成功的代码发份啊大神

网友F(2014-09-10):
引用 楼主:
到底应该怎么弄捏,可是初始化也是非常慢的呀!我就怀疑这个四元数迭代时间是不是本身就需要,他处理是不 ...

你的现象我也遇到过,我解决了问题原因在于角速度的原来选的是+/-500,后来我发现这个有点慢了,变化的角度总是慢半拍,于是我直接上+/-2000,变化角度杠杠的,随变随到。还有就是采样的周期一定要对,不然一样有问题。

网友G(2018-04-13):
到底应该怎么弄捏,可是初始化也是非常慢的呀!我就怀疑这个四元数迭代时间是不是本身就需要,他处理是不需要什么时间,但是突然换方向他就是逐渐收敛过去,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捏,比如说车向前行驶,车行驶方向上前后的变动是稳定的,可是车突然一拐弯就会出现横滚稳定过程中收敛时间很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