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系列单片的端口疑惑

楼主(2014-04-16):
这个单片机我有点迷惑的一点就是:
之前的单片机都是有方向寄存器如:P1DIR(0为输出,1为输入)这样很好理解
现在C8051F这个系列的单片机有一个P1MDOUT寄存器和一个P1MDIN寄存,这就把我搞糊涂了假如现在什么都不配置,那么P1MDPOUT默认值是0x00,P1MDIN的默认值是0xFF,也就是开漏输出,数字输入,那么这个口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啊?

网友A:
开漏输出,数字输入
可以这样理解, 不管输出什么电平, 端口同时也连接在输入电路上, 可以通过输入电路检测输出的状态.
那么, 开漏输出时输出1, 就是输出高阻, 不影响引脚电平, 这就等同于纯粹的输入端口了

网友B:
没有输入输出之分,随时可以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入输出之分,随时可以输入,输出

这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数字输入
可以这样理解, 不管输出什么电平, 端口同时也连接在输入电路上, 可以通过输入电路检测 ...

如果我要用一个引脚做检测脚(低电平有效),此时P1MDIN设置为1,P1MDOUT设置为推挽输出,并且P1为0,那这个检测岂不是无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用一个引脚做检测脚(低电平有效),此时P1MDIN设置为1,P1MDOUT设置为推挽输出,并且P1为0,那 ...

读就返回0嘛(正确输入要先把输出置高)

推挽不适合做输入模式,输出信号太强了

但MCU确实也可以正确读取引脚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用一个引脚做检测脚(低电平有效),此时P1MDIN设置为1,P1MDOUT设置为推挽输出,并且P1为0,那 ...

引脚做输入电平检测的话,把P1MOUT设置位开漏输出即可。上电默认P1DIN应该是数字输入。
引脚作为模拟输入的话,要考虑设置P1DIN。
引脚做数字输出的话,把P1MOUT设置为推挽输出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如何理解?

开漏输出时,可以检测按键之类的(也可以输出),需加上拉...
推挽输出时,可控制外部电路(也可以做输入),不需上拉...

模拟输入时,输出功能被禁止...

网友E:
双向的i/o!

网友F:
默认输入啊 是你的理解不太深入

网友G:
那是配置的,有专门的配置软件

网友H:
看IO口的原理图应该好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