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 28335编译

楼主(2014-04-16):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吧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设置问题   是不是一个是debug另一个是release版本
这两个的优化程度不同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优化方式吧

网友B:
除了汇编,其他的优化应该都不一样的

网友C(2014-07-12):
我们将默认的Debug和Release的选项设置进行比较,过滤掉相同设置,主要的不同如下:
编译选项:/Od /D "_DEBUG" /Gm /RTC1 /MDd /Fo"Debug““" /ZI
链接选项:/OUT:"D:“MyProject“logging“Debug“OptionTest.dll" /INCREMENTAL
Release设置:
编译选项:/O2 /GL /D "NDEBUG" /FD /MD /Fo"Release““" /Zi
链 接选项:/OUT:"D:“MyProject“logging“Release“OptionTest.dll" /INCREMENTAL:NO

Debug 版本:
/MDd /MLd 或 /MTd使用 Debug runtime library(调试版本的运行 时刻函数库)
/Od 关闭优化开关
/D "_DEBUG" 相当于 #define _DEBUG,打开编译调试代码 开关(主要针对assert函数)
/ZI 创建 Edit and continue数据库,在调试 过程中如果修改了源代码不需重新编译
/GZ 可以帮助捕获内存错误
/Gm 打开最小化重链接开关,减少链接时 间
Release 版本:
/MD /ML 或 /MT使用发布版本的运行时刻函数库
/O1 或 /O2优 化开关,使程序最小或最快
/D "NDEBUG" 关闭条件编译调试代码开关(即不编译assert函数)
/GF 合并重 复的字符串,并将字符串常量放到只读内存,防止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