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参数整定中的临界增益和等幅振荡

楼主(2014-04-16):
我现在有点问题,PID整定参数的方法中提到的临界振荡,这个是针对某一个稳定的等幅振荡,也就是任意一个温度都可以测得临界增益,还是一个系统只有在某一个温度下才能形成等幅振荡,来计算临界增益

网友A:
临界振荡
根据李雅普诺夫理论,控制系统有三种状态,收敛、发散和临界状态。收敛就是稳定的控制器,被控量能稳定在一个数值上或者随SP值曲线变化。发散就是控制量会无限制增大或者减小,直到极限状态(执行结构的限制)。临界状态就是这两者的过渡状态,理论上存在,实际上不可实现,因为它就如同一个圆球放在正弦波的波峰上,没有摩擦阻力,只要一点点微小的外力就可以让运动起来,并且持续、保持相同幅度。

网友B:
理论上任何一个温度点均会出现等幅震荡,但实际整定时,必须施加一个阶跃输入信号,并将系统构成比例放大器。另外,还需考虑被控对象的一些限制,包括加热方式、加热极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