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读FPGA的数据

楼主(2014-04-16):
如题,想通过2812读FPGA的数据,对FPGA不是很了解,初步想通过数据总线将数据读回来,但是不知道如何和dsp的地址映射起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串行读取,要在FPGA端设计相关串行电路,DSP端只要用串行口或普通IO口模拟串行时序读取,无需涉及DSP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如果是并行读取,而且想统一成存储器地址,那么就要分配好地址、控制和数据总线给FPGA,按照时序要求设计。具体学习,看看相关FPGA的文档,现在都有存储器的相关内容的,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行读取,要在FPGA端设计相关串行电路,DSP端只要用串行口或普通IO口模拟串行时序读取,无需涉及DSP的 ...

好的,刚好资源允许,就打算并行读取,在FPGA里做个RAM了,谢谢回答,先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