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全距离问题!

楼主(2014-04-17):
用什么电路能控制在3米圆圈外发出警告声!

网友A:
具体是否要求非常精确?或者模糊一些也可以比如2.5m-3.5m?
探测器、电路和发声处只能是在圆圈中心?还是携带在人身上?后者的话中心也需要设备。

楼主:
不需要很精确,2.5-3.5都可以,探测器、电路和发声处只能是在圆圈中心
谢谢!

网友B:
电子监狱啊

网友C:
低成本用红外,根据反射光强度测距;
烧钱用激光

网友D:
我感觉有2种方案:
1.人身是否携带设备
2.现在是否允许增加附件

如果人身不要求被携带电子标签的话,就只能在现场,以圆心为中心在圆的四周布上感应器,像人身红外,运行检测等等。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做个产品放在跳床底下,人在跳床上跳3米圆内不会有声音,当人超出3米圆圈时发出危险的警告声音,当回到3米内时声音停止!

楼主:
这放在室外用人体感觉可能会干扰

网友E:
设备在床下,那么正如7楼所说“人身是否携带设备”?

楼主:
也可以考虑携带设备

网友F:
超声波,红外,激光都可以。

不过要是用在跳床上,貌似都不太方面安装。

楼主:
可以放在地板上

网友G:
多年前有人咨询过我,觉得报价太高就没做成。
用电容扫描法检测比较方便,原理如下图所示。
踩到危险区时,对应位置的电容极板间距减小,电容容量变大。
但是这个变化量比较小,对设计有较大的挑战。
如果没信心可以在床面底下贴一整环导电材料,原理跟键盘一样,踩到危险区会导通。材料和间距上需要多花费点功夫。

网友H:
超声波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年前有人咨询过我,觉得报价太高就没做成。
用电容扫描法检测比较方便,原理如下图所示。
踩到危险区时, ...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但那跳床有4米大,这样的话成本太贵了!

网友I:
被动红外,云台旋转,或多个被动器件按360度分布,

网友J:
热释电传感器制作的感知防盗报警模块,需要改装一下报警的逻辑正好相反,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人就报警。但是精度和测试范围貌似不太好,但是成本很低。

网友K:
3个超声波测距仪就可以检测到360度的范围了,同时还可以测出物体距离,不过估计距离范围太小

网友L:
热释电是个不错的选择,距离可以调解

网友L:
还有一个方法也很好,那就是对扎在身上的线进行长度或拉力的检测
得出实际的安全长度下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热释电传感器制作的感知防盗报警模块,需要改装一下报警的逻辑正好相反,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人就报警。但是精 ...

(需要改装一下报警的逻辑正好相反)这个不知怎么改装,请指教!

网友M:
如果有两个人在里面,一个走了,一个没走,报警不?
如果脚在里面,手斜着伸出去了,报警不?
这个设计会吐血的:lol

网友N:
如果只有一个人玩,就在床底的各支腿上加装压应变传感器,通过读取各支腿上的压力值计算人的位置,超出3m圆就报警。
同时几个人玩,这个方案就困难了。

网友O:
在床上摆一个巨大的电阻触摸屏就好了。然后根据触摸屏的坐标获取人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只有一个人玩,就在床底的各支腿上加装压应变传感器,通过读取各支腿上的压力值计算人的位置,超出3m圆 ...

这跳床肯定会有多几个人一起玩的,

网友E:
  在上面设置一个3米直径的圈,圈上装若干红外之类发光管;床下也设置3米直径的圈,圈上若干有合适深度小孔内装接收管与上圈对齐,每个接收管是与非门的输入端,任何一个小孔被遮住就输出低电平,与非门就输出高电平启动报警器。较关键是小孔的设计,仅能接收正上方的光,间隔依照人体宽度而定。整个设备很简单,仅仅是光的发送与接收,就像安防系统的红外线监控。

楼主:
用人体红外感应,感应头中间用黑色东西挡住,让中间不能感应到,成为安全区,只留四周,不知行不行

网友P:
成本最低的方案是用摄像头,后端数据处理时把中间的数据全部屏蔽掉仅保留四周的数据进行比较。软件设计精巧的话可以达到很高的准确度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