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中光标指向了空行

楼主(2014-04-17):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奇怪的现象:
在步运行调试时光标屡次指向了程序的空行上或是标号的上面,但是却能往前行进。
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苦思不得其解,在这时请教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改了程序没有重新编译?

楼主:
谢谢!
我编译过了,能通过编译。到现在还不知道其原因。
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个怪现象。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编译过了,能通过编译。到现在还不知道其原因。
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个怪现象。纠结 ...

估计跟优化有关,觉得还是直接看汇编代码确定下比较保险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再细查一下吧。

网友C:
使用ASM时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在使用C的时候才有,这主要是因为单步操作是一条汇编指令为计算单位的,而一条C代码对应的可能有很多条汇编指令,同时因为C编译器的自动优化功能,又一些你看上去写了的代码,但编译后实际已经被编译器优化掉了,此时单步看不到有效结果。

楼主:
谢谢叶公,按您说的再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