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的MCU可以连接到同一个内存芯片吗?

楼主(2014-04-17):
一个MCU加载数据到内存,另一个CPU执行刚刚加载到内存中的代码
这个可以做到吗?

应该怎样隔离,他们不会在同一时刻读写内存芯片

网友A:
那这个内存比较特殊,你最好使用双口RAM。分不同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处理。否则会出问题的。
以前我做网闸的时候就使用的是双口RAM。

网友B:
楼主的需求因牵扯到执行问题只能用双口RAM解决,仅共享数据的话可以使用普通RAM配合适当电路和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需求因牵扯到执行问题只能用双口RAM解决,仅共享数据的话可以使用普通RAM配合适当电路和代码实现。 ...

我的应用很简单,cpu1加载完代码就没事干了,也不去读ram,其他的东西都由cpu2去执行。
不想用双口ram,电路方面应该从哪方面去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很简单,cpu1加载完代码就没事干了,也不去读ram,其他的东西都由cpu2去执行。
不想用双口ram, ...

这样就简单了,可以在CPU1加载代码时用复位脚关闭CPU2,加载完毕后释放CPU2,运行RAM中的软件。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一个CPU完成呢,又不需要同时干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很简单,cpu1加载完代码就没事干了,也不去读ram,其他的东西都由cpu2去执行。
不想用双口ram, ...

即使如此,是否可行,还要看处理器的型号和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