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这个阻容降压和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电路如图,过零检测使用双向光耦,虚心请教以下问题
1 第一次布220V交流电的电源板,想请教一下,进线的零线和火线是不是要距离6.5mm以上的安全距离?
2 两层板的TOP层的火线和BOTTOM的零线可以交叉么,板子绝缘度够吗?
3 现在的现象是R8和R11、R12、R13、R14非常烫,R8烫的话是不是现在测试的时候5V稳压管后面没有加负载的缘故?
4 R5有什么作用,RC灭弧么?
5 R2和R15取值是否关系不大,降压大小和C1关系比较大
6 R1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太大怕5V给单片机电流不够用

楼主:
居然一个人都没回复

网友A:
1、距离3mm即可
2、厚1.6mm板子绝缘度够
3、R8阻值太大,R11、R12、R13、R14阻值太小
4、R5没什么作用

网友B:
保险之前保证大于2.5mm,交叉布线注意板子边沿或过孔边沿满足爬电距离就行了。
电阻烫,明显是功耗太大,想办法改善,手机上的看不到图片哪是哪儿。
过零检测需要什么灭弧?
如果r2,r15和C1并联,那是给电容放电的。
r1大小除了考虑单片机电流还要考虑稳压管功耗。

楼主:
现在的现象时如果R1是200殴,整流桥3脚上的电压只有9V多,如果R1 换6.8K,整流桥后面的电压能上升到20几V,这样24继电器够用,但是6.8K的电阻太大,会影响5V给后续电路供电的电流吧?

楼主:
算下来6.8K的话,电流才几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现象时如果R1是200殴,整流桥3脚上的电压只有9V多,如果R1 换6.8K,整流桥后面的电压能上升到20几V, ...

在本版搜两篇比较经典的阻容降压原理讲解帖子,作者分别是PowerAnts大师和t.jm大师

楼主:
继电器不吸合的时候,基本上恒流的电流全都流到200殴电阻了,所以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