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电动摩托电池有哪些规格

楼主(2014-04-17):
路上到处跑的电动单车和电动摩托,其内部的电池一般有哪些规格?

网友A:
36V 48V
铅酸电池 和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B:
据说还有72V的,不了解

网友C:
我有两个电池,助力车上的,内部是28节三洋动力锂电18650,接成4并7串,额定25.2V、8.1Ah

楼主:
25.2V 8AH的锂电池,可以用多高的充电电压和多大的电流来充电?

网友D:
之前了解过一些,仅供参考,现在国内锂电的一般是36V,48V少见,国外的最高到36V,常规12V\24V较多。
铅酸电池,36V、48V以前比较多,现在逐渐在减少,60V\64V比较多,72V的也开始多了,还有96V的(但多数概念比较多)

网友E:
家里有一台四个电瓶车,与一个台五个电瓶车,单个电池都是12v的容量不知道,没有拆下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