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标的几个概念,混淆不已

楼主(2014-04-17):
什么叫电源的电压稳定度、电流稳定度?和负载调整率、电网调整率概念是否一致

网友A:
我觉的这些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B:
稳定度或变化率可以是针对很多指标,前两个“电压稳定度、电流稳定度”是指因变量,自变量需要具体化。
自变量一般有负载、供电、温度,这样结合起来(2×3)就有6个量,即:
电压随负载变化--------这个就是负载调整率
电压随供电变化--------这个就是电网调整率
电压随温度变化
电流。。。
电流。。。
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