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高压dc-dc电源

楼主(2014-04-17):
想设计一款正负高压的电源,输入14--18V,输出 正负65V/30MA左右 ,打算用mc34063可以吗?或3842的隔离电源。请问用有谁做过吗?或有什么推荐的方案!

网友A:
LZ说的方案就不错

网友B:
升压的芯片还是蛮多的,微芯的有100V的,TI有75的。
你到官网查查。
对输出电电流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34063升压,再倍压也行的。

楼主:
忘了说是在便携式设备上用,发现mc34063的频率低了,电感要很大,占空间了。当然还要价格便宜的。

网友C:
便携式设备 34063不合适,频率低,纹波大,电感电容大

网友D:
UC3843 反激,如果正负电源都要求很高的精度,那就做两个一个变正,一个变负。

网友E:
先去看看芯片资料。找准了就动手,别犹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

开关电源的。

大师不会说要别人做成低频方式的吧?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啊!

加个LDO。

大师高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师高见!

先弄清你到底需要多大精度的,再说谁的是高见。不是特殊场合 开关电源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比弄个高压的LDO强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啊!

加个LDO。

写到跟诗一样, 是“大诗”,而非“大师”也!: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先。

说说你的。

还是你好好想想吧! 闪人~~~~~~~~~

网友H:
楼主的方案我也在做 还没成功。。。。

网友I(2018-08-27):
升压到60V ?这个怕是有点难实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