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实现30MHZ的通讯速度

楼主(2014-04-17):
目前 想 用单片机I/O 模拟实现一个通讯协议,但需要30MHZ的通讯速度,求推荐几款高速单片机,最好I/O口电压1.8的,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IO不可能实现30M的通信速率。用专门的收发器IC。

网友B:
什么协议?I2C?SPI?Can?用硬口就完

楼主:
什么硬口,指FPGA或CPLD吗??专门的收发器IC指什么??

网友C:
两个单片机对着传,没有什么方法能到这么快。不管你的速度单位是30MByte,还是30Mbit,单片机都实现不了。
加快吞吐量的方法是FIFO,FPGA,DMA控制器之类的手段,或者用类似USB总线控制器的外部控制器,但你只要和单片机交互,那就没辙了,没那么快的单片机。

网友D:
放弃把.你若想搞试试c8051的快速版本...用汇编去搞

网友E:
用FPGA会靠谱点

网友F:
楼主等上N年,等下几代的单片机出来,或许就可以了。

网友G:
5G 在带宽好象就才 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