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想找一个5v转+—12v或+—15v电压的芯片

楼主(2014-04-17):
想找一个5v转+—12v或+—15v电压的芯片,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电流18mA,给差分放大器供电。电路简单些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帮帮忙啊

网友A:
电流不大
1.先找个升压dc/dc,电压升到12V,然后再用一路电荷泵转到-12V

2.很多升压dc/dc的都可以改成多输出方式
上个示例图

网友B:
设计要点:
在你系统没有负电源的情况下,首先选用单电源运放
性能指标达不到的情况下 再考虑双电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