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串口通信延迟时间问题

楼主(2014-04-17):
各位大侠,上升沿写入数据,写数据引脚拉低后delay多少微秒比较合适呢?一直都是学别人的程序delay个2us或者1us,都不知道为何.我是小菜鸟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要操作的器件,你看下DS吧,一般都有时间参数

网友B:
看时序图嘛,不是想怎么就怎么的

楼主:
谢谢大侠。。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C:
对的  时序图可完美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