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三极管电路的性能区别?

楼主:
三极管作为饱和状态下的开关管,功能都是一样的,输出开关量,只是一个与基极正向一个反向。
现请问:这两种电路的特性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两个电路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呢?哪个电路更稳定一些?
谢谢!

网友A(2014-04-17):
如果三极管作为开关管,左图不会饱和,三极管功耗大,发热大,并且输出B端电压绝不可能大于输入A端电压(无论三极管Vcc电压多高)。但工作速度更快、更稳定;
右图为常用三极管开关电路,完全可以饱和,三极管效率高,发热少,并且输出B端电压可以大于输入A端电压。

网友B:
没见过左边的用法

网友C:
左边的钥匙不考虑电阻分压,输出会有高出5v的情况

网友D:
右图久经考验,稳定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极管作为开关管,左图不会饱和,三极管功耗大,发热大,并且输出B端电压绝不可能大于输入A端电压(无 ...

饱和必须是VB>VC,但是左图无法达到此条件所有无法饱和对吧?那此时三极管功耗怎么算呢?是不是(VCC-VCE)的 平方/发射极电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钥匙不考虑电阻分压,输出会有高出5v的情况

是因为会有基极的电流过来累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饱和必须是VB>VC,但是左图无法达到此条件所有无法饱和对吧?那此时三极管功耗怎么算呢?是不是(VCC-VCE) ...

饱和必须是VB>VC,没错。一般应用三极管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cc电压,但罕见的是:楼主左图的输入电压为24VAC,而Vcc=5V,因此,是有可能达到此条件VB>VC而饱和。

三极管功耗: P = (Vcc-Ve)*Ic + 0.7*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必须是VB>VC,没错。一般应用三极管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cc电压,但罕见的是:楼主左图的输入电压为24VA ...

谢谢,基本明白了呵呵,还是右图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