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喷

楼主(2014-04-17):
ic, pic, pi, vr, AVR
因为我想做个标题党,所以今天我就是标题党。
本来对AVR和PIC两家的东西并没有高低之见,存在即是道理。公司也在用着两款芯片。AVR做产品,PIC做模块。而AVR用的比PIC早。领导层决定要用PIC的原因是“PIC有AB相接口,而且PIC的抗干扰能力不错。”这本无可厚非,用什么是领导决定的,咱也没实验过抗干扰,也没找过AVR有没有AB相,咱就一小兵,老老实实干就行。当然我主要负责AVR这块,PIC的项目我也参与过一个,做的是一小部分,也算是对PIC趴在窗户上看了看,谈不上入门。慢慢的PIC做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最主要的也集中在高速串口通讯这一块儿,而随之他们发出来的感慨就是,PIC就是好啊,进而就是"我越来越觉得AVR不咋滴了”。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是PIC和AVR的串口通信,逻辑分析仪都检测到了数据但是AVR收到的不对,然后就跟我抱怨AVR咋这么烂,越来越对AVR不满意了。然后我检查程序发现,收到数据后只++ 没有<<。我在心里说“我对你也越来越不满意了”。于是我对AVR和PIC做了比较,一部分来源于网上,一部分自己实验。
关于他们引以为豪的抗干扰,大部分网上说部分的PIC的稳定性要比AVR强,也有人说日本做过实验在强磁脉冲(好像是这个)实验下PIC就是个渣渣,AVR没事。而我自己能做的实验就是用三相电机不断的开关电,放在产品旁边,AVR没问题。至于PIC的抗干扰,没做过,不过他们听某些网友说的,就已经拍板定案了,“PIC抗干扰就是牛”。哎。
关于串口通信,我们主要做的是高速通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PIC模块能使用115200没问题,得出的结论即是PIC就是好啊。这个没问题包括通信协议等。115200也就是1秒钟1000个帧。当然模块就是只干这一件事。AVR我没试过115200,到38400已经满足我的要求了。最近刚好有个客户要这种高速的,瞅了一眼PDF,直接上115200,妈蛋哥也能1秒钟1000+ 帧数据好么,还是在产品中。然后又瞅了一眼PDF,又改了一下,妈蛋哥能上250K好么。然后又 瞅了一眼PDF,0.5M和1M。想想还是算了,万一不行怎么办。但是这已经证明PIC这一点比AVR强不到哪不。
于是又要吐槽下PIC的编译器,也许是自己太SB已经习惯了IAR这类编译器,第一次用什么M开头的那个编译器,花了一个小时去拉那些框框,最后放弃了,但是看到那个框框老想去点,然后就全屏,好吧还得拉。好吧我上厕所去。
关于PIC的中断,没用PIC做过产品,所以没办法去评估,不过从AVR的角度去看PIC,一个程序我用到了8个中断向量,有两个向量1秒钟要进1000次,网上说PIC有两个中断优先级,好点的有8个。一个中断入口,加上PIC那速度,同等价位的PIC我感觉要完成AVR的任务我感觉够呛,好吧给你两倍价位的PIC,能做到一样么?
人那,不要看到了表面就以为是怎么样,结论下的太早会惹人烦的,给别人定好坏的时候千万得检查好自己有没有错误。就比如我现在要下“PIC就是个渣渣”这个结论的时候,心里在想一个问题,AVR的IO口输出方波最大能到多少?理论上是8M(16M晶振),但实际测到的是5M,看框图看了半天也没想明白,CLKio这个时钟最后也没找到在哪设置。
但是还是要下这个结论,PIC就是个渣渣,没错。

网友A:
建议你发到侃单片机版面去。

不想过多的评价你的帖子,但你帖子中曾经做的很多所谓比较是无意义的。
1、所谓抗干扰,这严格意义上属于电磁兼容范畴的讨论,这一般属于系统级才讨论的内容,只有初学者才会拿这个来评价单片机。
2、关于所谓115200等等的比较就更没意义了,手册中标注了多少,芯片就应该能达到多少,如果达不到或者不能稳定的达到,则说明厂家忽悠用户。够用就好,并不是越高越好。
3、不要胡乱评价某个芯片是个渣渣,渣渣这个词一般要基于芯片质量的问题,从芯片质量的角度看,PIC完全不可能是渣渣,而AVR反确实渣渣了很长一段时间,某些技术问题到现在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4、一个芯片或者是一个产品的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综合因素,例如:质量、价格、供货、技术支持、工具、应用帮助、性能特性、功能特性等等,对于芯片大厂来说,用户的多寡基本上可等同于其综合能力的定位。
5、AVR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芯片体系,综合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更决定于其‘短板’,而AVR混乱的供货保障及内部质量控制体制将自己送入了坟墓。
6、我们也曾经是ATMEL的重点客户,但现在已经把AVR清洗完了,企业绝对不可能找一个没有商业信誉的厂家给自己长期供货。

网友A:
1、AVR拙劣的上电复位导致EEPROM丢数的问题很可能是ATMEL永远的痛。
2、STM8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时极差的EFT特性很可能是STM8永远的痛。
3、PIC16时钟没有内部除法器将可能是MICROCHIP永远的痛。

对于一个8位MCU来说,其实很少有用户需要特别快的运算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发到侃单片机版面去。

不想过多的评价你的帖子,但你帖子中曾经做的很多所谓比较是无意义的。

说的好!学习!

网友B:
楼主最后一段话有几个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发到侃单片机版面去。

不想过多的评价你的帖子,但你帖子中曾经做的很多所谓比较是无意义的。

首先谢谢
产品和实验是两码事
1.抗干扰一般属于系统极才讨论?什么是系统级?我们有款产品是STC的,在实验室测试抗干扰完全没问题,在客户那里,灌装干粉灭火器的,干粉流动过程中与管道摩擦,芯片直接飞掉了。如果这叫系统级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系统级下讨论的,没有什么初学者不初学者,因为我也是学单片机才两年。而我用的AVR至今没有客户反应说会死机或者乱码。对于我们来说,工业环境就是干扰,系统级?没学过。工业现场就是我的系统级。
2.因为客户需要,所以才会比较。9600就够用,客户不够用。大循环重复发送0x55,38400下会出现错码丢码,AVR的PDF也标的很清楚。说这个波特率的事是要说做过才有发言权。别人说的对不对,自己试了才知道。只用过PIC就说PIC好,就去否定AVR?看到我说38400下会丢码是不是就认为AVR很菜?那就补充一点PDF上标明38400下有0.2%的误差。所以,不要盲目下结论,试过再说。
3.AVR以前渣不渣那是以前的事,至少现在够我用,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PIC肯定有它的长处,但如果AVR要是那么渣,也许早就被市场淘汰了,还是那句话,存在就是道理。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技术支持和工具,这两点PIC要走的路太长了。
4.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或者朋友圈太小,我周围的人,除了公司在用PIC,基本都是51,AVR,STM32,那我这个小众是不是能说明大众呢?还是这个小众太特殊。而且PIC有ourpic么?技术支持我挺佩服AD公司的,电话直访,就问用的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其他废话一律没有。
5.供货上对于我们这些小需求量的客户无所谓,1000片一个月怎么都可以买到,但是对于几万片的用户影响可能很大。那肯定也是重点客户。说到供货上那必须得提TI啊,哎,还是不提了。
6.产品永远在升级,淘汰不是目的,是手段。小米都要出4了,这AVR早晚都要换成STM32,而PIC,瞅都不瞅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学习!

不怎么上论坛,不知道要发哪里,找了半天 才找到发帖俩字,还发现帖子发了就不能删,还是我不会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
产品和实验是两码事
1.抗干扰一般属于系统极才讨论?什么是系统级?我们有款产品是STC的,在实 ...

鉴于你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等你工作10年后才回头看这个帖子,你就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发现,其他人此时和你说再多,都很难改变你的想法,时间是证明一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我就不再花费时间回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你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等你工作10年后才回头看这个帖子,你就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发现,其他人此 ...

好的谢谢。这个观点我赞同,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就像现在回头看一年前的我觉得像**一样一个小程序搞三天。不用10年,一年后再回头看我肯定也会觉得现在的自己也是**一个。人嘛就得这样,时刻准备着否定过去的自己。但是也要立场鲜明,不能人云亦云。PS:这帖子能移动到别的侃单片机那里么?就没有个智能提示:“需要移动到侃单片机?”我点个确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观点我赞同,我也一直这么认为的,就像现在回头看一年前的我觉得像**一样一个小程序搞三天 ...

闲的蛋疼可以多去做技术研究提升自己,别在这放裹脚布。

网友C:
特么立场鲜明

网友B:
有问题可以咨询原厂的技术支持!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万能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