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4.2.2 移植 rtl8188 wifi模块

楼主(2014-04-17):
打开wifi时,串口输出以下信息: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alloc_urb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alloc_urb (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free_urb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free_urb (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alloc_coherent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alloc_coherent(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put_dev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put_dev (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get_dev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get_dev (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submit_urb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submit_urb (err-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free_coherent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free_coherent (err-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control_msg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control_msg (err-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 usb_disable_autosuspend
wlan: Unknown symbolusb_disable_autosuspend (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enable_autosuspend
wlan: Unknown symbol usb_enable_autosuspend(err -22)
wlan: disagrees about version of symbolusb_kill_urb
wlan:Unknown symbol usb_kill_urb (err -22)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由于问题较多,所以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

第三方的开发板,应该是根据sabresd-6dq改的。

楼主:
现在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
连不上的时候,串口输出以下信息:
rtl8192cu driver version=v4.0.2_9000.20130911 build time: Apr 17 2014 15:08:1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92cu
+rtw_drv_halt
usbcore: deregistering interface driver rtl8192cu
-rtw_drv_halt

网友B:
不过说实话android4.2确实对wifi的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B:
关于你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确认一下原因,暂时没有办法给您回复,请你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确认一下原因,暂时没有办法给您回复,请你耐心等待。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说实话android4.2确实对wifi的支持不是很好。

那我有必要更换android版本,再测试wifi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有必要更换android版本,再测试wifi吗?谢谢

你暂时先不用换,我先帮你确认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暂时先不用换,我先帮你确认一下问题所在。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的:)

网友C:
能不能出一个移植usb接口的wifi rtl8188模块的教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出一个移植usb接口的wifi rtl8188模块的教程啊

:)方法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