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TM8027启动电流问题

楼主(2014-04-17):
我用两个LTM8027设计了28V转正负5V的电路,在做低温实验时,低温下启动无法带动负载电路(在常温和高温下可以),低温下启动瞬时电流很大,是不是导致了输出电流超过最大值,然后拉低了输出电压?

网友A:
后端负载加开关,
电路起来 输出正常后,再加载负载。

网友B:
先看看IC工作温度范围,再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