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求大神指导这个自动控制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4-17):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

但是请问一下,当Vp<Vgs<0的时候,JFET进入可变电阻区,然后Rds不是随着栅源级电压的增大而减小吗?那在负反馈支路上的那个滑动变阻器是不是要和JFET换个位置呢?要不然就达不到自动增益控制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

还有请问一下,一般N沟道的JFET的Rds有多大啊?是几欧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一般N沟道的JFET的Rds有多大啊?是几欧姆吗?

比较低的。
JFET在高精度测试仪器和微弱信号测试场合用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请问一下,当Vp

还有请问一下一般N沟道的JFET可变电阻区的Rds有多大啊?是几欧姆吗?

网友A:
除了漏电流小,结电容也很小的。

发几份资料你看看吧

MMBF4392(34401A 6K).pdf

MMBF4117(34401A)(10p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漏电流小,结电容也很小的。

发几份资料你看看吧

嗯嗯,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谢谢

不客气

楼主:
请问怎样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