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电压跟随电路

楼主(2014-04-17):
(无正文)

网友A:
对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有没有要求,信号具体是什么,对功率有没有要求。 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可以完成,如果你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请问一下有没有供电电压较低的运放做电压跟随,例如+—5V供电,输入输出范围也是正负5V

网友B:
一般的双电源运放 都支持+—5V供电的

网友C:
可以正负5V供电的运放很多,但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的就少些,可以看下SGM842x系列,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