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IO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4-04-17):
我用的是MSP430g2553 请问怎样将IO口设置成双边沿触发中断?

楼主:
就是下降沿和上升沿都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A:
msp430的gpio不能同时下降沿和上升沿都可以触发中断的。一般是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或上升沿),在io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更改触发模式为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