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3.3V 供电 IO口输入5V 能否兼容

楼主(2014-04-17):
用M0 系列,3.3V 供电  IO口输入5V 能否兼容

网友A:
可以的,建議串個電壓作分壓。

网友B:
我突然想到,我的板子就这么用的,你试试,直接接上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到,我的板子就这么用的,你试试,直接接上也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可以接受,但是电源要稳定

网友D:
5V的LCD一直没点亮,准备加74LVC4245,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