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引脚中断使能为什么不成功呢??

楼主(2014-04-17):
int main(void)
{
        DDRA |= (1<<0);
        PORTA |= (1<<0); //开始拉高PA0
        DDRA &= ~(1<<0);

        DDRA |= (1<<7);
        PORTA |= (1<<7); //LED on

        GIMSK |= (1<<5); //PCIE1置位
        GIFR |= (1<<5); //PCIF置位,清除中断标志
        PCMSK0 |=(1<<0); //使能PCINT0
        PCMSK1 = 0; //其余PCINT屏蔽
        while(1)
        {
        }
}

ISR(PCINT_vect)
{
        PORTA &= ~(1<<7); //led off
        _delay_ms(1000);
}
PA0接一个button到地,一开始拉高,按下电平产生变化,产生引脚中断,PA7接的灯就灭掉。
仿真不成功,哪位帮忙看看
PS:用的是attiny861,规格书太大,传不上来

楼主:
初级问题,没人回复

楼主:
没人解答,为什么换到PB0口就可以顺利触发引脚中断呢?

楼主:
搞到最后,是Proteus和规格书对不上,规格书GIMSK的PCIE0是使能PINT8~11,在Proteus是使能PINT0~7,郁闷。。难怪仿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