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蛋疼的KEIL5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04-17):
之前用的keil MDK 4.72. 由于要用到新器件 STM32F072.无奈下载最新的keil 5.10版本。也手动装了所有系列的器件package。然后载入以前的工程,下载,我的盗版jlink下载不了就不说了。我还有个STLINK。可是选择flsh算法的时候就看到4个。请问怎么补充,也像package一样需要自己下载?

网友A:
没装完整吧,我429,用的也是mdk5的

网友B:
升级的烦恼,看来不止一个人有啊

楼主:
怎样才能完整

楼主:
离线等,不急

楼主(2014-06-18):
事实证明是我傻×了。keil5的下载器件选项时是自动识别连接上的MCU。比起keil要一个一个自己选方便多了

网友C(2015-01-21):
麻烦问下楼主~mcu型号包在什么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楼主~mcu型号包在什么下载的

在软件里面有几个绿色的图标,其中一个是pack installer。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D:
还是挺好用的吧

网友E(2016-05-18):
前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ST_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确定配置和硬件没有错,swo口也没有复用,那问题在哪?

网友F(2017-03-06):
怎么回事连不上